监视器 无3.3 开启电压 维修

楼主(2014-08-30):
           公司接回来好多监控用的监视器。都是开机指示灯亮 屏幕无显示 。电路板 电压都正常,测驱动板无3.3开启。强拉电压白屏, 求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换 个VGA线试一下

网友:
      不是vga线的问题, 现在是驱动板上的3.3   没有开启电压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板MCU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板MCU掉了

mcu  ?    是什么东西,  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u  ?    是什么东西,  指点下

程序。就是BIOS

网友B:
关键    我没有  bios  程序   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    我没有  bios  程序   找不到

有事问TAOBAO

网友C:
拉个电压。白屏是关键 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个电压。白屏是关键 为啥?

驱动板 没工作    强拉电压就是白屏

网友:
查一下芯片条件

网友:
你指的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