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得太郁闷了,神马浮云飘落?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4-08-30):
本人收一主板专修硬盘用,型号精英给联想代加工L-I945E,能正常跑码,不会死机,但USB有故障,一、USB能用的情况:(全部USB有用)
1、无CMOS电池,正常进系统能用,不会有故障
二、USB不能用的几种情况:(全部USB没用)
1、装有CMOS电池;2、电脑重新启动;3、电脑关机不拨电源再开机;4、进BIOS有操作,无论设置什么
三、维修无改善:
1、刷过BIOS,里面无设置USB选项;2、时钟芯片USB  48M电压1.6V,正常;3、USB电压5V,数据线结地电阻600左右,正常
四、判断
1、USB能用情况,不会出现不稳定现象,排除元件接触不良,排除南桥虚焊。。
还有哪里故障?会不会是BIOS缺陷,搞得太郁闷了,求大神帮助。。下一步想用其他品牌BIOS代换试试,据说只要NB、SB、IO一致,BIOS就能代,是真的吗?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种板要我是的话早都放弃了  看来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LZ既然不放弃,为什么不换南桥试试

网友:
看看时钟伐给南桥的USB 48M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这个板子修硬盘好用吗??

网友:
换南桥!!应该是南桥部分功能缺失导致!!!但是这个老板子  换南桥不如换个板子!!!!

网友:
首选换南桥把,所有问题都指向南桥

网友:
现在硬盘没设备还能怎么修?

网友:
上电池后USB不能用,查下BIOS供电电路。

网友A:
楼主何不换个配置高的修盘

网友:
换南桥基本等于是换板子, 再找个旧板子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何不换个配置高的修盘

说的也对,钱没赚到,想尽量用当前资源。真不意思说,我全部6台电脑及少量设备,全部收坏的,修好用的,以前生意失败,负债较多。

网友:
同时生意失败的同情下楼主,这个问题真没遇到过,只能换南桥试一下了

网友:
感觉就是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