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近迅维上传资料上传不起啊?

楼主(2014-08-30):
在高级模式里点连接看不到上传两个字啊!
资料

网友:
你的浏览器问题吧。。。

网友:
你点的是什么按钮?应该点附件的。
是不是你看不到“选择文件上传”这个按钮?应该是你浏览器问题,或是你装了什么广告禁止软件。

网友:
请你上传一个截图给我看下。

网友:
晕,才想起来你上传不了,这样吧,发邮件给我看下,
chinafix@gmail.com

网友:
换个浏览器或者改变一下浏览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2015-09-22):
我上传的为什么会被删 卧槽

网友:
我上传图片发贴一般是点那个图片的按钮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