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无图无点位修复映泰AMD平台NV芯片组不触发!

楼主(2014-08-30):
故障描述:有待机不触发
维修时间:2014年8月29号
维修地点:浙江岱山起点维修
维修人员:王大爷
之前在我同学那边收了一块AM3映泰主板,版号位NF520D3,主板成色很新,无维修史,大板。看图

主板IO为8712F-S,发一个8712F-S的开机电路图

首先根据上图测量IO的67脚有5V,开关7教高低高跳变正常,72脚IO送给南桥的PWRBIN高低高正常,当测量85脚IO送给南桥的RSMRST#这个信号时,发现只有0.0几的电压,明显的不正常,对此脚打值正常,拿起风枪及工具翘起此引脚测量,发现85脚IO已送出RSMRST#,那么接上焊盘电压被拉到,说明问题基本固定在南桥这块!有2种可能,第一种是单桥损坏,第二种即为单桥待机条件不满足导致不触发!在此顺道也测量一下71脚的SLP_S3,不用多说肯定无电压!
接着我来测量南桥的工作条件,南桥待机3.3V正常,1.5V忽略未测,
测量晶振32.768有完美波形

测量RTC电路一切正常,至此按照inter主板不触发条件基本测试结束了
但此板并非INTER平台,是AMD平台NV芯片组单桥的主板,所以对于不触发还有几个重要的测试点还未测,发个AMD平台NV芯片组时序图给大家学习

众所周知,台式机主板要上电,IO必须收到南桥的SLP_S3#这个信号,等IO收到此信号后才会拉低PS_ON#打开ATX电压输出
那么根据时序图提示,在SLP_S3#之前还有MEM_VLD,内存电压,SLP_S5#还有两个NV专有的PWRGD_SB和25M晶振
从先简后难的思路,我先测量25M晶振,测试正常

接着测试内存供电,无电压,测试内存供电芯片PF6321A的开启信号也没有,至此能简单测量到的测试点测试完了,同时也无需去测量MEM_VLD这个信号了,为了确定是桥是否发出SLP_S5#这个重要的信号,根据经验我从内存供电芯片的7开始跑线,确认了桥确实没发出SLP_S5#,下面发个产考图

测试完了这几个信号,确认了桥没发出SLP_S5,如果在桥确实没坏的情况下,那么最有可能也最关键的一个信号就是PWRGD_SB(此信号个人认为就是INTER时序里面的SUS_PWRGD,代表待机正常),在网上下了两份映泰此类主板的图纸产考,发现PWRGD_SB电路设计有2种。看图

至此维修进入了死角,这么小的芝麻官而且根据电路图看是不同的电路设计,这该如何下手?后来通过坛友指点,基本确定此电路范围在BIOS附近那一排的小芝麻官上

为了搞清楚这6个芝麻官的逻辑关系,我把6个芝麻官全拆了,插上电压然后对各个引脚电压进行测试,

根据PWRGD_SB信号的电路看,有一种设计只要拆了MOS管就能产生,而另一种需要管子导通才能产生,想到这里我我直接去短接开关,哈哈,触发上电了,跑马循环跑内存了,再看了下产考图,以及自己测得的6个管子的电压,发现这6个管子有着非常重要的上电时序控制,发个产考图

看了产考图一下就明白了6个管子所控制的信号含义,然后把1.2V,1.8V那4个管子焊上去,最后把SUS_PWRGD的2个管子都换了,此板到此修复!

鄙人,不才 + 5 赞一个!

网友:
各位觉得此贴有营养的帮忙加点分

网友A:
楼主所说的PWRGD_SB 是不是就是英特尔里面的RSMRS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PWRGD_SB 是不是就是英特尔里面的RSMRST#

不是,AMD平台NV芯片组专有的一个信号,类似于笔记本里的SUS_PWRGD,待机电压好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AMD平台NV芯片组专有的一个信号,类似于笔记本里的SUS_PWRGD,待机电压好的意思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AMD平台NV芯片组专有的一个信号,类似于笔记本里的SUS_PWRGD,待机电压好的意思

我查了一下,一般是IO发给桥 的呀

网友C:
楼主所说的信号是不是IO通过三极管来开关后发出PWRGD_SB好信号给桥的

网友:
理论知识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说的信号是不是IO通过三极管来开关后发出PWRGD_SB好信号给桥的

不是,分析图纸已经在文中截图了,映泰的有2种产生方式,文中都有截图

网友D:
示波器维修的利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维修的利器啊

此处没发挥它的用处,也就测了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PWRGD_SB 是不是就是英特尔里面的RSMRST#

PWRGD_SB这个是南桥的待机信号条件之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说的信号是不是IO通过三极管来开关后发出PWRGD_SB好信号给桥的

这个信号应该是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产生的通过三级管开关控制输出。

网友:
不错,但感觉台式机很少人看图纸

网友F:
我来总结下,次板是因为,南桥没有收到待机好信号导致的不触发!,并且在IO的85脚可以测量的到!发给南桥的,并且,在桥的附近经过两个三极管转换待机好信号,给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信号应该是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产生的通过三级管开关控制输出。

亲,您理解错了,正确解释应该是5VSB转换成3VSB之后通过2个三极管转换产生PWRGD_SB,告诉桥现在3.3V的待机电压已经正常产生,如此信号未产生,那桥会认为待机不正常,更别说上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来总结下,次板是因为,南桥没有收到待机好信号导致的不触发!,并且在IO的85脚可以测量的到!发给南桥的 ...

IO的85引脚测量到的是RSMRST#,并非PWRGD_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的85引脚测量到的是RSMRST#,并非PWRGD_SB

RSMRST#这个信号也是在主板待机时候就应该产生的,由3.3VSB提供工作电压。

网友G:
厉害人物,加一堆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人物,加一堆分

可惜你没给加分啊

网友H:
NV 的   PWRGD_SB    和   INTEL的RSMRST 都一个意思 表示待机电压好信号,大部分可以在IO或专用芯片上的某个引进上测,常见的产生方式  1  电阻上啦 +电容延时 受控于IO或专用芯片  2电阻上啦+电容延时  3 ,3vb  5vsb 经三极管或场馆 转换发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H:
NV 的   PWRGD_SB    和   INTEL的RSMRST 都一个意思 表示待机电压好信号,大部分可以在IO或专用芯片上的某 ...

不是同一个信号,IO的85脚就是RSMRST#,并不是PWRGD_SB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是同一个信号,IO的85脚就是RSMRST#,并不是PWRGD_SB

映泰 的 PWRGD_SB  不与IO相连 。测IO的85脚上的RSMRST ,有电压并不代表 PWRGD_SB 有电压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映泰 的 PWRGD_SB  不与IO相连 。测IO的85脚上的RSMRST ,有电压并不代表 PWRGD_SB 有电压   可以这样理 ...

对,不同的信号,而且此板PWRGD_SB不正常,桥会拉低RSMRST#

网友:
     值得学习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I:
王大爷,你这开挂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王大爷,你这开挂的吧?

参考图纸就是我的外挂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参考图纸就是我的外挂

我强烈建议给你加精。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强烈建议给你加精。

迅维网的精华帖已经被迅维学员包揽了,我们打酱油的不加精也无所谓

网友:
这种NV时序被楼主研究透了 PWRGD-SB可以理解为待机5VSB转3vSB 给南桥的PG.台式机很少修,求台式机量大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厉害,值得学习

身为迅维远程学员这是恶意灌水

网友:
身为远程学员不带这样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您理解错了,正确解释应该是5VSB转换成3VSB之后通过2个三极管转换产生PWRGD_SB,告诉桥现在3.3V的待机 ...

学习了,原以为RSMRST#正常待机电压正常就正常了,原来PWRGD-SB也是桥的条件之一,而且是待机3.3转过来,不知道这信号跟本就不会去查这些。

网友:
给你加分了,多谢分享,多多发贴哦。

网友:
没图纸有些问题还真不好修。要花时间跑线。

网友:
台式机正在努力中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很厉害,给你加分,鼓励鼓励

网友:
今天只有这么多了,讲究些吧

网友:
真是简单易懂分析

网友:
也就是说,AMD平台NV芯片组的主板待机好信号比INTEL主板多了个PWRGD-SB信号。

网友(2014-09-29):
楼主问题找的很准确,电路基础很好,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网的精华帖已经被迅维学员包揽了,我们打酱油的不加精也无所谓

这帖子不错,希望版主加精。

网友:
楼主牛叉没话说。信号这块我要多多学习

网友:
楼主维修的地方面对着窗户,真是好啊

网友:
长见识了3。3原来有两个好信号给南桥

网友K:
看明白了,IO的85PIN即RSMRST脚没有参与开机工做。
72PIN触发IO后,IO发出SP SLP5信号去触发内存供电,结果SP SLP5芝麻电阻开路
导致内存没有供电,当然对于NV析来说,内存没有供后,CPU,桥,总都没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明白了,IO的85PIN即RSMRST脚没有参与开机工做。
72PIN触发IO后,IO发出SP SLP5信号去触发内存供电,结 ...

都不知道你在看些什么东西

网友:
加不了分了,,帖子非常好,问下就是开始不是测到RSMRST#低电频吗翘起后就有3.3,组织不是正常吗!为什么那信号会拉低呢,难道南桥待机没工作也会自然拉低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