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9L

楼主(2014-08-30):
联想昭阳E49L集显。INTEL CPU 单桥。拿来时只是网卡接口松动,接触不好。其它都正常,。于了换了一个新的网卡接口,问题来了。现在开机插上电源适配器没有待机,按开关也不触发,但是把CPU插上后电流自动跑到0.37A,,CPU也发热,但是测CPU供电的电感上没有电压,按开关也没有反应,CPU共电95831也换了。请教大师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放过电?是不是没有换号

网友:
CPU发热 说明工作哪啊  为啥没电压  老哥只是换个接口  现在搞得,,,

网友:
仔细看下是不是哪里烧掉了,还有CPU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