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板号TE2D 开关针无电压

楼主(2014-08-30):
一台东芝L600  板号TE2D 开关针无电压   开关电压是由EC内部上拉的  EC的待机供电 正常  复位也正常  待机时钟  有电压 无波形    论坛上有说换过几次晶振好的  我以经换了四组晶振加谐振电容  故障依旧   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  DC/#信号也正常    开关针就是无电压   有没有大神修过此机的   求解啊   好奇葩的机子   BIOS也刷过了   EC型号WPCE775LAODG  用手指放在EC96脚附管开关针会有电压  但是图纸上  开关信号从EC出来什么也没连  直接到开关的   开关针的阻值也正常    求教EC还需要查哪些条件啊    EC也换过了   桥是HM55的

网友A:
EC那边供电不正常吧,查一查AC-IN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不过你那个应该是待机电路的问题,待机电路有两根线,一根通开关,一根通EC,你先看待机电路有没有3V的线性电压产生,如果没有,就是待机芯片或者到保护隔离电路之间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是看看待机芯片到开关之间的问题。。。还有个关键值得注意的,如果有待机电压产生,也有可能开关下面灰尘厚了,开关下面不能接触。。清洗下,重新装下开关。

网友B:
要么开关有虚焊,要么有灰尘,重新装下开关吧!

网友:
关键是EC跟开关通的那个脚  也没电压  不会是开关有灰的  另外 待机3  5V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那边供电不正常吧,查一查AC-IN电压正不正常

刚刚查了下  ACIN   3.3V上拉的  实测2.8V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网友B:
对的,那就是ACIN到EC之间有问题供电有问题。

网友C:
不压板你量下EC到接口有没通,美瞳就是断线了,量下bios有没波形,就知道EC坏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那边供电不正常吧,查一查AC-IN电压正不正常

AC IN 电压正常也不行  刚试了

网友B:
开机芯片EC可以自产线性电压的吗,从来没碰到过这种结构的呢,,奇琶啊

网友:
开关有虚焊的几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开关有虚焊,要么有灰尘,重新装下开关吧!

开关的电压是EC给的   EC那个脚位上都没有   开关怎么会有   就算虚焊   EC脚位上也应该有  不是这个问题哦

网友D:
盒盖开关查了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压板你量下EC到接口有没通,美瞳就是断线了,量下bios有没波形,就知道EC坏了没

EC到接口是通的   BIOS是没有波形     EC以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那就是ACIN到EC之间有问题供电有问题。

AC IN 有3.3V

网友:
刷个bois 试试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得往前追究, 不是EC坏就继续量EC前面的供电脚。一步一步往前走吧。。

网友:
看看,晶振起振没,看看,LID,信号,ACIN信号

网友B:
问题解决没有,哥们,既能学习,得点下载分, 也能下图纸,,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盒盖开关查了没有

盒盖开关不正常    受控于MAINON    EC发出去的   不知道EC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没有,哥们,既能学习,得点下载分, 也能下图纸,,不错啊。

没呢   现在查到LID信号不正常   LID 受控于   EC   EC没有发出高电平的MAINO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不过你那个应该是待机电路的问题,待机电路有两根线,一根通开关,一根通EC,你先看待机电路 ...

这个机子的开关电压是EC内部置高的    开关只跟EC通  跟别的都不通   线性也有  待机 3 5V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芯片EC可以自产线性电压的吗,从来没碰到过这种结构的呢,,奇琶啊

不是EC自产线性电压   是开关的电压是EC内部置高的   EC本身有供电的啊   EC得到供电后  用供电在内部置高开关针   明白吗

网友:
路过学习中

句容诚信电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到接口是通的   BIOS是没有波形     EC以经换过了

找个bioa换下呢

网友F:
开关脚的3v有沒有去别的地方

网友:
差ec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关脚的3v有沒有去别的地方

哪都没去   跟EC直通的

网友:
查得差不多啦  供电  复位都有啦  适配器检测信号也有啦    时钟  有电压  没波形   换过四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那边供电不正常吧,查一查AC-IN电压正不正常

AC IN  有3.3V也不入行

网友G:
晶振20M的那个电阻有没测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晶振20M的那个电阻有没测下阻值

测了  阻值正常的

网友H:
EC供电正常,开关针上电是EC给的,开关针上没电,那不还是EC的问题吗?

网友I:
这个一般难找哟~!

网友:
引用 网友H:
EC供电正常,开关针上电是EC给的,开关针上没电,那不还是EC的问题吗?

所以我问的也是  EC还要查哪些条件啊   没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一般难找哟~!

额  给点建设性的意见呗

网友:
ACIN2.8v不太对

网友:
后来给了个3.3  还是没用

网友J:
楼主像是待机有问题吧

网友K:
东芝L600还是不用修了,动了ec 或biss就掉电,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像是待机有问题吧

待机3 5 V都正常   EC的待机供电  复位也正常  时钟换了四组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东芝L600还是不用修了,动了ec 或biss就掉电,放弃吧。

是吗   我是换过EC   也刷过BIOS了  现在不能触发  也不知道能触发后会不会掉电  看论坛里 这个机子掉电的挺多的好像

网友L:
这个机子好变态啊 原本奥尔会掉下电 我加焊了下EC和待机 结果不触发了 换了EC和BIOS也不行 现在头都大了

网友M:
哟有点复杂呢,修好了说一下啊,我要经验,嘻嘻

网友N(2014-09-29):
楼主有情况吗,我也是这个问题,开始加焊了下EC 可以触发了,!第2天来还是一样,开关没。3.3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有情况吗,我也是这个问题,开始加焊了下EC 可以触发了,!第2天来还是一样,开关没。3.3

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哟有点复杂呢,修好了说一下啊,我要经验,嘻嘻

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机子好变态啊 原本奥尔会掉下电 我加焊了下EC和待机 结果不触发了 换了EC和BIOS也不行 现在头都大了

恩   真是变态的机子

网友(2014-11-19):
EC发出开关电压,必须得满足几个条件。待机,时钟,复位 晶振不起振,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不行,那就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