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电容nec0e907

楼主(2014-08-30):
新手修板,有个东芝,进系统死机,装系统无效,拆机看了看,量了一下cpu背后的大电容,波形不正常,现象为波浪形,正常应该是没有毛刺很平稳的吧(我会修点台式机),
请教这个电容是坏了吗,换的话拿风枪可以吗,这个电容是不是中间接地,两边正极啊

补充内容 (2014-9-4 10:55):
哈哈,我修好了,就是换新的,把新的吹鼓包了,但是用起来没事,示波器波形稍微有点不平

网友:
可以换的,用6个330的电容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了  用6个330的电容代换

网友:
干掉。NEC很出名的。

网友:
用6个330的电容补上就可以了,拆的时候小心些,温度别太高,座子搞虛了

网友:
NEC 老毛病呢

网友:
其实不用拆 找到位置直接加几个330电容就行了

网友:
疯抢加烙铁

网友:
不用风枪,直接撬掉,用4个330电容,就哦了

网友:
有些就是换上去也不行啊。 不明白。

网友:
钱来了,不错,还是这个好赚钱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新手都能修板哈哈,但是我不敢拿风枪弄啊,翘的话怎么操作呢

网友:
哈哈,我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