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版CPU?

楼主(2014-08-30):
接一无型号无序列号笔记本,顾客说淘宝买的。 没发过图,差点整部来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是个什么样子的CPU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BGA转PGA。X宝一抓一大把

网友:
改变处理器原有产品定位,把低端玩意装到假高端上面。

网友:
加角CPU。比较便宜一点。 拆板载CPU加角

网友:
CPU上应该有编号,查一下ark.intel.com

网友:
这是那种低功耗的CPU  ,原本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JS把它做成了移动的了

网友:
会不会是 4代的CPU?
947针吗

网友:
是不是有人把客户的正式CPU给换了?

网友:
南方小工厂改的

网友:
像是 I7的cpu  核心晶体大概就是这个大小!!见到过一个!!!

网友:
这种拿来行骗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CPU我在神州的笔记本上见过 是I7的U

网友:
X宝水深啊,应该是3代的U吧

网友:
还没遇见过这种U

网友:
是啊就像楼上说的,见过主板上集成有这种CPU的,还没见过被这样改过针脚的,真是厉害呀

网友:
好像 我只见过I5以上的CPU有这么大的核心,,,是多少代的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你这是不是I几改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