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I5 独立 EC bios 亲测OK

楼主(2014-08-30):
板号:DAV02AMB8F   REV:F
ec bios  亲自刷上机 OK  放心使用   I5独立

DELL N4110 I5 独立 EC bios 亲测OK.rar

亲测 OK

网友:
谢谢了正需要

网友:
我也在找 机器上电0.1几 指示灯一个都不亮 EC有换过不行  要了 谢谢

网友:
刚才刷了一个南桥的郁闷

网友:
正好,不处罚,试试。

网友(2014-10-11):
I3 I5 是不是通用的,经常碰到这个问题  板号一样就可以了吧  弄个CPU型号都不敢下了

网友:
谢谢刷后,可以亮机。。。

网友:
不触发  刷了可以

网友(2014-11-13):
我的不是I5   也是独立的 可以么。

网友:
好东西,保存起来。

网友:
南桥的没有吗

网友:
暂时没,当时修的毛病是ec程序引起的    你论坛找找 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