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MN61M 没CPU供电

楼主(2014-08-30):
型号isl6566 测量没开启  现在手头有两块一样的主板 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啊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内存,, 桥都有吗

网友:
你那是intel的还是AMD的。先要按时序查。

网友:
其他都有点压//////////

网友:
场管坏了。。。。。。一个个查

网友:
先查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后会发出一个PG给cpu的开启脚进行开启。。。查下该线路

网友:
AMD的板子都知道桥爱虚焊 没开启 你先得确定内存桥供电是不是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