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不出PLT_RST#

楼主(2014-08-30):
v460 不出PLT_RST#,此机进过水,按Y460时序SYS_PWROK信号后就应该出PLT_RST#,现在SYS_PWROK3.3V正常,可PLT_RST#就一直不正常,断开PLT_RST#后接元件还是不出,此机正常时序有人有没?PLT_RST#要正常还要啥条件?

网友A:
Y460是广达的, V460是纬创的,时序不一定一样的, H_PWRGD   PM_DRAM_PWRGD  正常吗?南桥时钟,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找个V460图纸,一步步按时序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60是广达的, V460是纬创的,时序不一定一样的, H_PWRGD   PM_DRAM_PWRGD  正常吗?南桥时钟,供电都正 ...

谢谢回答,PM_DRAM_PWRGD 也没有,上图是Y460的,桥是一样的hm55

网友B:
楼主修出来没啊?我这接了台无待机的,想问下在待机状态下有3V 5V的么

网友A:
桥虽然是一样的,时序不一定一样哦,V460图纸里面有画时序呀,为什么要看Y460的时序呢~~~PLT复位没出来的话,你把跟这个信号相连的东西都拆了,应该就不是短路造成的了, 就考虑南桥那一块, 仔细量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出来没啊?我这接了台无待机的,想问下在待机状态下有3V 5V的么

还在查,待机有3 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虽然是一样的,时序不一定一样哦,V460图纸里面有画时序呀,为什么要看Y460的时序呢~~~PLT复位没出来的话 ...

此为V460时序,也是SYS_PWROK信号后南桥就发出PM_DRAM_PWRGD,H_PWRG和PLT_RST#三个信号,现在这三信号一直不正常,此机SLP_S3#等信号已正常发出,SYS_PWROK信号正常,说明各电压好信号都正常(实测也是各电压正常),另昨天测时有出现二次PLT_RST#3.3V,整机电流也上去了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一个南桥,

网友:
查到现在,原来是R268腐蚀了,1.5Vddr3没出来,其实用万用表量不是很准的,用万用表量PLT_RST#为不正常,用示波器可以测到瞬间有上升波形。
再次感谢回答的朋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