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B+短路的一种通病

楼主(2014-08-30):
Y470严重短路。接19v,电流直接到5A。拆机测得B+短路。阻值只有几欧姆。
PQ302击穿 型号为 SL4459A 用4407替换成功 但B+还是阻值为几欧姆。看来还是B+输出有短路的地方才导致PQ302损坏的。一般这个时候可以测下电感阻值大概判断一下。基本上都正常,每个供电上管也没发现击穿的。烧鸡大法。确定为给屏供电端电容击穿 不知道是C523还是c524.此故障出现了多次在这个机型上,为一通病

网友:
楼主修过几台?

网友:
这个机子还有一个通病,就是显卡问题,换了显卡后。机子能亮,打独显驱动机子蓝屏。。。碰到几次了

网友:
不错啊,短路烧鸡好修

网友:
确实  烧机大法····

网友:
赞一个······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不少的东西。

网友:
屏线接口旁边短路通病见多

网友:
不错,又修好一台

网友:
今天休了一个Dell的机器大短,也是屏线接口处一个电容短路。

网友:
遇到N次了   应该是通病

网友:
通病的电脑 修起来最爽咯

网友:
通病,我们遇到了,可省不少事

网友:
前几天也修到一台,屏线旁边的电容

网友:
修过好几台了,y470.y471,y485都有。还有think.e430.e435.。都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