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重启黑屏0.7A电流 故障请教

楼主(2014-08-30):
B460 重启黑屏0.7A电流 故障请教

一台B460  奔腾cpu  独立n卡 ,拿来时 开机1a不动 ,更换hm55后开机正常 ,刷sb和 ec BIOS 关机正常 ,无意中装软件发现windows重新启动 黑屏 0.7A不动,现象和刷错bios不能关机故障一样 ,但这台机确实可以关机 没有电流 就是重新启动就不重启,黑屏 0.7a ,,刷过n次bios  关机问题没有 就是重启问题,系统和硬盘都换过一样  ,请教各位遇到过没有  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4-8-31 10:07):
把龟壳和cpu供电ic 全换        cpu 和io 更换 故障一样

补充内容 (2014-8-31 11:20):
刚刚又换了个hm55  OK 了  谢谢各位的鼎力支持

网友A:
查下看,,CPU供电有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看,,CPU供电有没出来

谢谢  刚量了 黑屏0.7a时 cpu还有供电 风扇转

网友:
乌龟管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HM55有问题所致?

网友:
再换个HM55看看

网友B:
0.7A时,内存供电呢??好像是不过内存哟......

网友:
看看缺什么电压,仔细看看主板是否少件或者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0.7A时,内存供电呢??好像是不过内存哟......

重启回到0.7A时 所有电压正常 黑屏 没有反应 硬盘都转, 只有强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0.7A时,内存供电呢??好像是不过内存哟......

按正常时序,0.7A是挡内存的..........

网友:
乌龟壳壳不良 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没过内存啊

网友:
发迅维维修部来看看吧

网友:
你在重启时插上适配器和装上电池试试。。。。。。

网友:
有点奇怪的故障。同求解

网友:
最新进展  把龟壳和cpu供电ic 全换  故障一样。。。。。。

网友:
最新进展  更换cpu、 io  故障一样。。。。

网友C:
按键盘的CTRL+ALT+Del能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盘的CTRL+ALT+Del能重启

在 dos 和 bios 下按键盘的CTRL+ALT+Del可以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