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46 6050A2493101-MB-A02 进水维修

楼主(2014-08-30):
6050A2493101-MB-A02
故障不开机,进水机。
本人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脑一台,HP进水三代U。
拆机发现,PCH桥以及内存和显存全部都有进水,拆开主机板做了清理之后上电。为不触发。。。在这个不触发真的被同行们指挥的走了好多弯路。。。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6119-1-1.html  但是感谢你们的回答。。。但是你们都是错误的。。。
我从主要问题说起.

图纸EC用的是ITE8517E,检查了供电AVCC以及适配器检测信号..都是正常的。
按开关没有发出PWRBTN信号,我检查了EC的条件查到了 BIOS的供电第七脚不正常。更换掉R777之后正常

。但是了还是不触发,我开始以为是3.5V没出来导致的,但是在接入电源的5秒内他都有3.5V的波形都很正常
我就发了帖子求助。。。很多同行都说这是保护或者后即短路了。。。我就被这个保护搞了一天的时间。。。实在没办法了我找到我朋友问了下,他说7系列的桥都是触发开关之后才会有3.5V电压的。。。但是我按开关怎么没有反应了,条件都已经满足了?  EC,程序,供电,适配器检测信号,都正常的,别的信号都是触发产生35V后才有LID等信号的。。。既然条件正常,我就检查了开关和EC相连的信号,尽然发现断线了。。。补线上去之后正常触发。。35V也有了。。。ec也发出了SB_PWRBTN#信号了,我在测量EC也没有收到SLP_#等信号,打各阻值都是正常的。。。没有发现断线。我的手上刚好有2大宝,图纸和点位。。。我检测了PCH的条件。。
我检测PCH条件我参考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1643-1-1.html

这位同行的帖子。。
①VCCRTC  ②32.768KHZ_CLK ③RTCRST# SRTCRST# INTRUDER# INTVRMEN ④VCCSWD3_3 V5REF_SUS_PCH ⑤BATLOW# WEKE# RI#
全部正常之后我就将PCH桥给更换掉了。。。
更换之后正常开机了。。。
开机进入系统之后又出现了问题就是花屏。。。。
我回忆到显卡的显存有2个芯片都有进水的现象。。。
拆掉之后发现全部都腐蚀的不成现在了,很脏。。。
我又买了2个显存芯片将其装上去,现在正常进行工作了。。。

最后我将BIOS都备份下来了。。。

网友:
可以用0。35的球打上去的。。。。而且芯片上面的焊膏不能涂多,否则这种小球会跳的,微微一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