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bios

楼主(2014-08-30):
联想B460可用亮机bios

B460 BIOS.rar

桥bios

B460 EC BIOS芯片厂家 PMC.rar

ECbios

网友A:
2个要一起刷才行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要一起刷才行嘛?

嗯,是的,

网友(2014-10-27):
你的板号是多少呀
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网友:
这个机器很乱你的吧机器的配置和rom芯片的型号也标住下才行,有奔腾的有i3的有i5的 芯片型号也好几种有独显和集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