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 系统装不进奇怪现象

楼主(2014-08-30):
装系统一直装不进去  没办法最终拆机,发现光驱螺丝那个东西把D23 跟D22撞掉了了,两个管子没有了 信号D23到EC的15脚,D22到ec的23脚,请问大神这两个脚作用是干嘛的 图上标记了 有知道的 帮下忙 两个东西补回去 就好了 能安装系统了

网友A:
我今天也装了一个Z370的系统,WIN732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装了一个Z370的系统,WIN732的

ni你的能装进去 我这个装不进 图纸上的那个两个东西掉了 补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的电脑弄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脑弄好了吧

弄好了啊 就是那个管子 装光驱的时候后面的光驱固定的那个东西撞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东西不应该撞到的 设计问题吧

网友:
不错  高难度的都让你修好了

网友:
应该是钳位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ni你的能装进去 我这个装不进 图纸上的那个两个东西掉了 补回去就可以了

你的那个上光驱的螺丝是不是上错了上成长的了才把D22,D23弄掉了?

网友:
厉害,上家装机也是人才,使那么大劲

网友:
系统管理中断信号

网友:
弄好了就行!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D:
这是中断信号!!要是没有看见歪的话,基本上修起来要有难度 的

网友:
螺丝长了,没有把主板搞个洞就很不错了啊!

网友:
修好有钱赚就是硬道理,才懒得理他是什么东东呢、、呵呵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你问题都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中断信号!!要是没有看见歪的话,基本上修起来要有难度 的

中断信号?像我们在维修店摸索起来的,都没听说过啊。。问哈,是不是所有外设都有这个信号呢?

网友:
那个信号有点看不太清楚 啊  怎么说 呢

网友:
en ,是,系统中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