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ios密码忘了怎么办啊? 能进系统 进不了bios

楼主(2014-08-30):
型号是 acer v5 573g
输入3次密码后现实 please enter password (key:55725768)

网友A:
把3v电池放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3v电池放下电

笔记本,不可能去电池能解决,我建议还是把电脑拿给别人来搞!!

网友:
用编辑器刷bios试试看,没试过不知道

网友:
重新刷写BIOS喽!

网友:
可以在DOS 下清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