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头疼

楼主(2014-08-30):
B470头疼的问题   最初问题 铁壳MOS管坏了一个上管 测量CPU烧坏 更换铁壳之后上电电流到0.2A没有变化 测量所有电压,CPU供电没有。又把CPU供电的控制芯片和所有铁壳都更换一遍之后现象一样。。。郁闷中,后来发现不加内存 CPU电压是有的 电流能上到0.7A  没有思路 不知道下手了

网友:
铁壳附近电路,AL3 CPU电源管理,这些都排除下,遇到坏的比较多,

网友:
cpu供电芯片周边的小电阻可以查一下

网友:
看看外围电路,比如网卡。

网友:
我也有块不出集显的
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