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请教师傅海尔M2200不开机

楼主(2014-08-30):
今天小弟收到两台海尔M2200 LED 故障表现为按开关键指示灯不亮也无显示 拆开得知版号200-100-MMDL REV:BH 21.5 单LED软排线背光 测的上面12V 5V 3.3V电压貌似都有,开关键也正常,不知如何下手,请师傅们指点下,这个可能是系统掉了吗?

网友A:
是不是灯坏了啊,好好查查

网友B:
3v  5v  12v  确定都有的情况下检查按键电压有没有动作。注意每个按键电压都要测量。确定按键没有问题的话故障肯定在驱动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灯坏了啊,好好查查

应该不是灯的事,就算灯是坏的,屏幕也应该有反应才对,晚上弄个程序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  5v  12v  确定都有的情况下检查按键电压有没有动作。注意每个按键电压都要测量。确定按键没有问题的话 ...

这板好贵,TB 80多  哎

网友:
维修神器 你居然不能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