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电池开机不显示,电源开机正常显示求助!

楼主(2014-08-30):
联想G450电池开机不显示,电源开机可以显示,电池电源可以同时开机。电池开机外界也是不显,主板为集显。

电池开机的时候屏接口DISPOFF#  INVT_PWM 为0v,电源开机点位都为3.3.信号从io发出

测得io供电都正常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没有经过正规培训,好多理论不清晰,关键的测试点,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亲 有这个机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有这个机的图纸吗

有啊     你需要?

网友B:
用电池的话电压都出来了么

网友C:
电池电路问题是最不好修的, 我很多都没有修好

网友:
换块电池看看,是不是电池老化了。

网友D:
这个问题你试着刷下BIOS

网友E:
不是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这老本费时间修还不如告诉客户免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的话电压都出来了么

换一个io后可以显示了,但是不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池没电了吧

不是   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你试着刷下BIOS

换一个io后可以显示了,但是不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路问题是最不好修的, 我很多都没有修好

换一个io后可以显示了,但是不充电了

网友(2019-09-17):
电池开机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77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