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529 ver1.6 g31tm-p21 检测卡灯狂闪

楼主(2014-08-30):
求助!!!ms-7529 ver1.6  g31tm-p21 触发之后检测卡灯狂闪   将Q42拿掉 主板正常跑吗亮机  但是u19  发热  请问各个高手 该怎么办 ? Q42   U19 都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看有没有信号短路导致发烫 不然就换芯片吧

网友A:
我想知道Q 42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Q42拿掉没有连上Q42的DS极吗?还是拿掉Q42连接上了Q42的D,S极?我感觉你取走Q42,现在是U19输出3VSB,明显感觉U19功率过载导致温度高,你还是顺着Q42的G极检查把。检测卡灯乱闪一般是桥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A:
我拿掉Q42 没有连接D  S级  能亮机  但是  U19   高温     现在  发现  触发之后 3VSB  变成了   2.6V  应该不对 正在查找原因

网友:
找到Q8,把它给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拿掉Q42 没有连接D  S级  能亮机  但是  U19   高温     现在  发现  触发之后 3VSB  变成了   2.6V  应 ...

触发之后 3VSB  变成了   2.6V  说明U19本身内部存在故障,换了 本身还是不行的话,可以查找下Q42 G级相连导通信号的来源或者查下查下U19 FB端的电压大小情况。

网友:
用VCC3电压给3VSB做补偿使之能长时间带动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Q 42起到什么作用

Q42 应该是起到控制3VSB电压输出作用的。

网友:
或者3vSB转换成vcc3电压

网友:
小白学习中,只看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