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5-M内存不过D4

楼主(2014-08-30):
如题,求大神指点,电压什么的都正常,偶尔能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大多数时间是不开机,报D4。求指点。

网友A:
    你用手压住北桥在开机看看

网友:
内存换个试试   不行北桥或者BIOS

网友:
估计又是哪个822在作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压住北桥在开机看看

请问这AMD架构的板子,内存不开要换北桥吗?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看 不行再刷bios 还不行换板上所有822排阻

网友:
今天刚弄了一台,把刷子弄一下内存曹,橡皮擦一下内存后就好了!

网友:
AMD的既然偶尔能亮级,基本上除了换内存,刷刷槽子,就是822在作怪!多换换822

网友:
D4好像是数据传输了,要刷BIOS和  CPU座子和CPU有关系

网友:
求指点啊

网友:
应该是CPU风扇旁边的822作怪,或者其他的822这个情况遇多了。

网友:
查一下内存各电压及信号。

网友:
华硕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