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戴尔开机掉电

楼主(2014-08-30):
型号:DELL1427,开机电流有跳变,0.6--0.8V后停止跳变,随后掉电。

网友A:
先测量看有没有哪个电感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看有没有哪个电感电压没出来

板子上8个大电感,待机3/5v正常,触发后内存电压1.8V正常,CPU电压0.9V(两个),IO旁边一电感1.5V,内存供电旁一电感1.04v,另外cpu旁边还有个电感没有电压、

网友(2014-12-22):
摸摸看哪里发热,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2016-10-13):
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