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自己用的编程器坏了

楼主(2014-08-30):
以前还好好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能用了。测了下电压也都正常,上面就一个14脚的芯片。买回来的时候就被把型号给擦了。什么型号的也不清楚。想换一个试试,那位兄弟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说一下。换一个试试。。

网友:
你编程器什么型号都不知道,让别人怎么告诉你芯片型号,搞笑。

网友A:
就是一个非门, 7406就行,

网友:
是一种很简易的,。。。

网友:
编程器什么型号?

网友B:
RT809F感觉不错,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拍个图上来看看,什么牌子的编程器

网友:
用的驱动程序应该查的出来

网友: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编程器。上面那个芯片发回来的时候就把型号给擦除了。

网友C:
刷程序的时候提示什么?

怎么个事呢,是刷不进去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事呢,是刷不进去程序吗?

恩。刷不了程序。

网友:
可能是电脑 或者软件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09F感觉不错,楼主可以试试看。

这个刷笔记本主板跟台式机主板怎么样?成功率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非门, 7406就行,

兄弟来看看。我把图片传上来了。

网友:
这个得请高手来帮你

网友:
这个刷笔记本主板跟台式机主板怎么样?成功率高吗?

我朋友用过,我没有买过。

网友:
USB的就是CH431

网友:
拍个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