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份希捷11,12代固件

楼主(2014-08-30):
请教高手,备份希捷11,12代硬盘固件的指令是什么?

网友:
额。这个我都是用工具直接备份的。

网友:
用工具直接读取就好了。

网友A:
我也求这样可读写12代的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求这样可读写12代的工具。

UDMA  MRT  DFL  效率源 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DMA  MRT  DFL  效率源 都可以

请教罗工,这几个,都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罗工,这几个,都什么价格?

UDMA  4万     MRT 15800   DFL  3800   效率源 2500

网友:
论坛里不是有专修 吗 里面 都可以备份 固件的 多逛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