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回收站被清空里面的东西还能恢复吗?

楼主(2014-08-30):
如题,请大神指教

网友A:
清空可以,但覆盖就不行了

网友B:
完全可以恢复。

网友C:
可以的,用R-STUDIO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用R-STUDIO试试看

如果当时没在意,电脑继续使用,过一段时间才发现,那样还能恢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恢复。

确定能恢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清空可以,但覆盖就不行了

你是指覆盖回收站还是覆盖C盘?

网友B:
清空后只要没有进行写入操作就可以恢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当时没在意,电脑继续使用,过一段时间才发现,那样还能恢复吗?

继续使用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续使用了,就不好说了。

好的,知道了谢谢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清空后只要没有进行写入操作就可以恢复。

您是说没有往回收站里写入东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是说没有往回收站里写入东西吗?

不是,是没有往删除了文件的分区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指覆盖回收站还是覆盖C盘?

当然是覆盖原数据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没有往删除了文件的分区写入。

删除的文件原本在桌面的,应该有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续使用了,就不好说了。

我试过您说的使用R-STUDIO恢复,但是没有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删除的文件原本在桌面的,应该有写入

桌面的东西很难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桌面的东西很难恢复

好吧,谢谢你

网友E:
可以恢复,只要没有被覆盖。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恢复,只要没有被覆盖。

电脑是正常使用的,删除之前文件是在桌面的,还能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是正常使用的,删除之前文件是在桌面的,还能恢复?

只要没有被覆盖。

网友:
看你删除以后是不是频繁操作了,如果删除之后都用了好几天,基本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