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插CUP小四口复位灯狂闪

楼主(2014-08-30):
  既然插CUP,狂闪,那就把目标锁定在CPU供电这一块吧,
由于没有图纸,那就开测吧,CPU控制电压不稳定,从3.2掉到1.多,再升回来。明显不对,跑线到控制芯片,一个16脚的芯片,上面我也看不懂,由于没图纸,实在蛋疼,突然想到在哪里有一个这样的芯片。。。。
找了找,型号为P5QPL  长得一模一样,我乐了!!!    直接换上,然后补了下焊。
上电!!!!!不闪了!!!!但是不跑码!!!我晕死、、、、、、
想想是不是没焊好,加焊,无意间看到自己把两个电阻连锡啦,我晕,坑死我啦
    处理好了,开机,一路跑到00    但是显示器没信号、、、*脏话*靠靠,师傅说查查行场信号   基色。。。。
求大神解答,肿么查?

网友:
现在问题已解决,是25MHZ晶振,换了马上亮机了,供大家参考
!!

网友:
多谢楼主,我果断换芯片好啦!!!

网友:
兄弟,没看懂呀我,帮不了你。你的思路和语言的思维都是混乱的

网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专业术语我不会用,

网友A:
兄弟,你说的25m晶振是哪里的?貌似只有网卡采用25M吧,这是因特尔775的,南桥只有32.768K,时钟是14.318M,也没你说的25M,求解答!

网友:
看不太明白,说明我的技术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说的25m晶振是哪里的?貌似只有网卡采用25M吧,这是因特尔775的,南桥只有32.768K,时钟是14.318M ...

我也是看到有个大 神这样做了,我也学这样做了

网友:
额·····  应该是CPU 的供电不正常你才想起换PWM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