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G艰难维修

楼主(2014-08-30):
板号:QUANTA DAOSW6MB6E0SW6
故障:电流1.4A 不亮机
初步判断显卡虚焊,基地逛一下(习惯找通病)好多人说HM55的南北集成桥故障率高,于是架上BGA直接加焊HM55,冷却后点火亮机,以为捡到钱了,开心啊。装机后装系统一切正常。隔天再开机发现电流到0.4A掉电,反复重启掉电,晕。重启数次后电流升到1.6A亮机,热机后都正常了,冷机后再试有是反复重启掉电。拆机裸板测试,各项供电都会瞬间发出,然后掉电。基地有人说加热内存供电会有惊喜,试一下果然有效,可是不说故障点在哪。没办法,找图纸慢慢查

内存芯片供电正常,更换内存供电芯片RT8207Q56,Q57无果,更换PC159滤波电容,依然无用,查HWPG也是瞬间电压,MAINON也不能保持,

ECS5ON输出正常

追查SUSB#,SUSC#瞬间电压,再次怀疑HM55芯片问题,更换HM55桥,依然无果,陷入困境,没思路了,索性让它热机到正常,加硬盘进系统,这时发现会死机,硬盘发出咔嗒一下声音,硬盘停转了,快速测硬盘电压,5V-4.8V-4.5V不稳定跳变
+5V电压不稳定,追查+5V来源
+5VPCU正常,PQ60  4脚只有8V左右,量PR92正常,PQ24  20V,终于找到元凶了,更换PQ24,MAIND电压升到13V+5V电压稳定了,冷机再测试也正常了,维修过程走了好多弯路,关键是裸板维修查不到+5V不稳定,带了硬盘才发现,硬骨头总算啃下了,维修历时一周,几次想放弃,结果是一个芝麻管惹的祸。

网友:
看来现在的机器主芯片一般不用出问题了,什么小电阻,芝麻管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维修的时候  很多小细节要注意

网友A:
楼主真牛啊!测得PQ24  2脚0V,就直接更换PQ24!要是我首先怀疑PQ23再PQ24、31。

网友:
这种还以为是hwpg呢

网友:
广达就查+15V和PG。

网友:
维修真是一个痛苦,特别是遇到这样的人,人都会疯掉

网友:
楼主修好这个机器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牛啊!测得PQ24  2脚0V,就直接更换PQ24!要是我首先怀疑PQ23再PQ24、31。

这里PQ24 场馆 2脚为O伏电压一般与PQ23 3脚之间出现断线情况或PQ23本身短路击穿低电平导通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从这个帖子看出楼主技术杠杠的,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PQ24 2脚0V  本来就应该对啊  ,楼主为何不怀疑  那个上拉电阻  ,  难道说 那个PQ24  对低 有微短拉低 +15v

网友:
应该是PQ24拉低了15v

网友:
这种瞬间掉电的最难修了,,有波波还好点

网友B:
PQ24  2脚0V i不是正常的嘛!要是为高电平的话 不是把上面的拉低了嘛1 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Q24  2脚0V i不是正常的嘛!要是为高电平的话 不是把上面的拉低了嘛1 怎么回事?????

PQ24开机状态为2脚0V,管子截止,3脚电压应该为13V左右,本来以为是15V的,为此还走了一点弯路,测查了+15VALW。原来只有13V。既然2脚为0V,那么故障点锁定为,PR92,PQ24,PC202。PR92测过正常,决定先换PQ24

网友:
南桥烧坏了........

网友:
PQ24 2脚正常就应该为0V,这样还拉底D级,肯定是管不好。

网友:
楼主经验就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24开机状态为2脚0V,管子截止,3脚电压应该为13V左右,本来以为是15V的,为此还走了一点弯路,测查了+1 ...

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嘛! 你是测到 那电压低 那里控制又正常 就换它对吧!

网友:
楼主,我有两台海尔R410,显卡温度过高,风扇一直转,掉电后直接开机会立即掉电,要取掉电池拔下充电器再插上充电器开机才能正常触发,能告知一下怎么弄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