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5V 经过电感后 变成 5V 6V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8-30):
toshiba a300 接上内存待机 0.055 , 去掉内存待机为 0.005

测试 3V 5V 电感出来电压不正常 、、

如图, 3V  进电感的时候是 3V 出来之后就变成 4.95v

另外一边 5v 的上官测试  D级有 18v G 级 7.9v 是不是太大了???

U23 更换过了 场馆坏了?

Toshiba satellite a300 - inventec pt10g potomac 10g - 6050a2171501 - rev a01sec.pdf

网友A:
第一次遇见电感电压一边大一边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遇见电感电压一边大一边小的

:'( 场馆换了, 也一样。。     U23 芯片业换了。。。

网友B:
有啊...  我经常遇到 这样的   亦变大一边小       正常的啊

网友C:
请问楼主附件内容是什么?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啊...  我经常遇到 这样的   亦变大一边小       正常的啊

正常的???

  3V 电感另外一边电压不稳定, 一会大一会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附件内容是什么?图纸?

是的 , 是图纸!!

网友:
都要偏高  大侠    查芯片的条件呀

网友:
是不是取样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兄弟你反过来说了,最后出来的才是3V5V,是正常的

网友:
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去掉内存 连待机都没有了

网友:
换场管,滤波电容试试看

网友:
你那电路中的返馈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查下是否少点了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D:
楼主不会看电路图吧?电感的3V、5V那边才是输出端!供电部分完全正常,别再纠结了。

网友E:
电感两端电压有的表测出一样,有的表测出差10V很正常,UT61E测出就差10V左右。UT139C就一样。
楼主应了解自己的表。

网友:
没遇到过用示波器再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感两端电压有的表测出一样,有的表测出差10V很正常,UT61E测出就差10V左右。UT139C就一样。
楼主应了解 ...

这是因为表的频率带宽不同!

网友:
待机芯片问题

网友:
........................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感两端电压有的表测出一样,有的表测出差10V很正常,UT61E测出就差10V左右。UT139C就一样。
楼主应了解 ...

说到点子上了, 我就是用 ut61e 测的,  最后 换ut58e 和  ut39a 就是好的。。   感觉 UT61E 差好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会看电路图吧?电感的3V、5V那边才是输出端!供电部分完全正常,别再纠结了。

恩, 是好的。 忘记想芯片的工作条件了。  新手啊 。 经常忘记一些东西。。。

网友:
这里场馆G级电压明显异常,可以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到点子上了, 我就是用 ut61e 测的,  最后 换ut58e 和  ut39a 就是好的。。   感觉 UT61E 差好多 ~

我不喜欢61E,我用139C 我的日本头像表也有这个问题。可能不一定是表不好。
换个角度想,能测出电感前端高,那说明有驱动脉冲,如后端也高一点点,那电解的等效串联电阻可能变大,到省了用波波测了。

网友:
兄弟你是不是测量反了测量输出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两端电压有的表测出一样,有的表测出差10V很正常,UT61E测出就差10V左右。UT139C就一样。
楼主应了解 ...

原来如此,真是学习了

网友:
表有问题吧

网友:
呵呵,你看反了吧,这个电压是对的

网友:
没有碰到过来看看

网友:
高低端管换了试试

网友:
充放电原理吧 多测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因为表的频率带宽不同!

用的是DCV档,与频率带宽无关。我头像表ACV500H,DCV测出与61E样,100K的DT4282测二端到是样。可能与直流档滤波有关。指针表一般内无滤波,大家都知道不同型号的测行管C端的DCV差别也不小。都是脉冲在作怪。
从道理上说,指针表有差别很正常,数字表那就不应该。
换个角度或许可以省了用波波再测。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DCV档,与频率带宽无关。我头像表ACV500H,DCV测出与61E样,100K的DT4282测二端到是样。可能与直流 ...

要知道,所谓的直流电不是绝对平滑的!存在一定的波动,所以万用表的直流档位也有频率带宽一说,不信看看说明书!广益地说,脉冲电压也属于直流电。

网友:
这是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