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板四根内存插槽,只认最外一根,何解呢大神?

楼主(2014-08-30):
tp45 hp 映泰的。拿来插第一根,二,第三根诊断卡都报e1 d4之类内存错误,插到第四根就跑00了。。前面三根跑内存错误的时候处理器已经发热说明已经工作了。。网上查了下没下文。求思路,是另外三根本身或周围电路问题,还是北桥问题还是,,。。。

网友:
槽脏也是跑码不准,应该内存还过,好好查查一下吧

网友:
看看  主板的背面吧  一般这种情况是背面烧断线了!!

网友:
这种情况桥一般没有问题,一般是有断线或者槽有问题

网友:
注意内存槽里面的弹片有没有弹性,一般客户都插前面的,所以第四根可以开,时间长了可能没有弹性了

网友:
槽坏了,和桥无关

网友:
量下供电,刷刷槽子,看看有没断线,接触不良的针脚!

网友:
在一次上CPU风扇固定螺丝的时候用的尖嘴钳,在主板后面留下了些痕迹。今天跑了下线也没断啊。可能测试过程中把断了的线给接回去了。。。。总之再上电四条插槽都对了。。。

网友:
观察仔细外观,或许内存不兼容也会如此,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桥没关系,看看是不是有灰尘

网友:
查查总线是不是断线

网友:
看一下槽有没有被腐蚀的?

网友:
应该是槽的问题

网友:
等待答案啊,我也遇到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槽腐蚀或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