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风扇报错非风扇故障维修

楼主(2014-08-30):
修了一个E420,不是风扇引起的风扇报错,网上看到很多同行也遇到过换风扇不好的,现把维修经验分享下 E420 FAN ERROR

网友:
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我再直接发一次,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保存
E420 FAN ERROR 故障的原因有很多:
1.      大多数是风扇不良导致的,更换风扇就能解决
2.      还有一部分换了风扇还报错的可能就不是风扇的问题,有以下几种可能:BIOS,温控芯片U2801 (EMC2103),独立显卡或CPU
如果是独显引起的FAN ERROR,可以断开排阻RN8501,原理如下
GPIO_VGA_03_DATA和GPIO_VGA_04_CLK不良,导致SMBD_THERM信号无法正常通讯,EC和温控芯片EMC2103无法通讯最后报风扇错

显卡是通过排阻RN8501和温控芯片相连的

RN8501的位置在EC旁边

网友:
学习了,这样也可以

网友:
不错  很多最好这种报错都可以解决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  很好的东西

网友:
上次就遇见了 但是没断开

网友:
楼主是高手。昨天有台还给客户报换主板了。

网友:
有没有修过E520的故障呢

网友:
感谢楼主,终于解决了

网友:
断开 能行嘛!  那温度高了 也检测不到了啊!

网友:
学习啦 很好的东西 感谢楼主

网友:
e40 都是通病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好,但是风扇区报错,影响机器正常使用吗,如果不影响,不理它就是了,

网友:
以前修了一台E420 我是去掉显卡电感 改成集显了

网友(2016-10-24):
温控芯片一般要怎么找的

网友:
先收藏了,以后能用得着

网友:
这机器 修过一次风扇报错  是独显的事情   当时好像是拆掉独显供电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标示很清楚 给你点赞

网友(2017-09-10):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0-10-23):
e420我记得这个散热器好像很爱坏

网友:
图文并茂,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