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3G主板不能过内存

楼主(2014-08-30):
代码提示是这样的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请能人指点。        10 测试DMA通道0。 CMOS已作初始准备,CMOS状态寄存器即将为日期和时间作初始准备。 第一个64K RAM第0位故障。

网友:
这个还用问么?怪不得没人回啊。。做桥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中文诊断卡吧????一点测量数据都没有这么给你回复???

网友:
跑什么代码。说下,另外加焊下桥,换换CPU,查下内存供电!NV的桥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