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64加电不显懒人改电压

楼主(2014-08-30):
机器型号:DELL1464 i5CPU 独立显卡
版号:DAOUM3MB8E0
故障加电不显 整机电流0.6不动  裸板电流0.5不动
开干 测量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CPU没电压打开图纸 看了下CPU供电芯片 13脚开启电压 测得没电压一路追查 居然到EC  EC要发出CPU的开启信号必定要受到各大电感的PG信号汇总如图 EC66脚电压为0 看来是有什么小电压没出来的节奏啊 继续查查到了他们汇总的地方 测上拉电阻一端为3.3V 一端为0V  电阻阻值是正常的 那就必定是有一个PG拉低了  这些PG汇总页没有什么节点 直接相连的  没办法只有割线啦 由于开始测过电压的  大电感都有电 那就测没测到的吧  先割了显卡的 还是一样 然后割了1.8V 割掉后居然触发掉电了 不过电流明显高了  哈哈  看来目标离这不远了顺藤摸瓜 找到目标 PU2测量23.3 V 33.3V 45V  60.2 看来问题在这了 6脚基本没电压 测反馈电阻正常没断线那就是芯片问题了 芯片没有要定麻烦  本人天天逛论坛没事看帖子好的东西学得慢坏的东西学得快 这不又可以用上了   直接把芯片摘了 飞个内存电压1.5V过去 插上电 电流刷刷上去了 此机修复 准备装机发现少个风扇 哈哈搞笑  原来去上家看过没修 风扇都少装了  废话不多少上个亮机图 像素不清晰请包涵  唉! 帖子都写了不发此机全套对不起各位看官了

DELL1464 点位图 um6 um3.rar

1464 ecbios.rar

DELL 1464 独显图纸.rar

网友A:
没风扇怎么装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风扇怎么装机呀?

客户区上家拿过来了

网友B:
总结一下楼主的经验!除了飞个内存电压外还要注意一定要断开1.8V-RUN-PWRG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一下楼主的经验!除了飞个内存电压外还要注意一定要断开1.8V-RUN-PWRGD信号。

芯片没了1.8V-RUN-PWRGD不就是3V直接上啦为高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一下楼主的经验!除了飞个内存电压外还要注意一定要断开1.8V-RUN-PWRGD信号。

不用断开也没事

网友:
发现最近论坛高手们动手能力越来越强了,没有芯片的都能改装了,非常好,就是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安全!!

网友:
1.8的电压上1.5行吗?

网友:
改了稳定吗

网友:
这样都能修亮机了,难得

网友C:
我现在手上有上电0.1,不知道什么问题,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上有上电0.1,不知道什么问题,能给个思路吗?

电压肯定都没开全啊  图纸点位都有你对着图纸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