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锐锋K42刷BIOS不触发

楼主(2014-08-30):
客户拿来一机器 测不过内存 发现内存没时钟 换内存时钟芯片发出时钟 可是仍然不过内存 刷BIOS后有待机不触发了 再刷回原来的一样不能触发  另有一现象 各电压偏高 且加点之后再测各电感短路  放一会阻值渐渐升高(测短路后加电居然有电 只是偏高)求各位大神指点明路!!!!!

网友:
没有见过  分不够阿??

网友:
我是来专分的  分不够了

网友A:
电感短路,是电感在放电,不是短路,一会就升高,说明没有问题。刷了BIOS不开机,那就还是BIOS的问题呀

网友:
刷错BIOS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短路,是电感在放电,不是短路,一会就升高,说明没有问题。刷了BIOS不开机,那就还是BIOS的问题呀

BIOS能引起不触发吗  不是寻址时才到BIOS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还没见过内存时钟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