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3NW闪的问题

楼主(2014-08-30):
一个客户拿来一台三星943nw的显示器,我试了下不通电。拆机发现电源板电容鼓包了,换了以后要通电了可是要闪,大概10秒闪一次。屏幕瞬间灭了又亮了,开关灯是灭了再亮的,我感觉应该是一瞬间关机了在开启的。因为我这没主板或者电源板代换,所以上论坛发帖求助下大家。谢谢

补充内容 (2014-9-1 12:48):
主板坏的。今天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显示器代换主板好了,本机的主板上的另一台上现象也是一样的。

网友:
高压部分坏了,可以改高压条

网友:
可能是电源板带载能力不足造成的,或高压板、灯管问题。

网友A:
显示器在自动开关?

网友B:
规律闪不是按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在自动开关?

看现象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规律闪不是按毽问题

嗯。这个显示器是触摸板的,我把触摸板的线拔掉都试过,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先断开开关。不行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开关。不行就是驱动板了

已经断开试过了,也不一定非是驱动板,万一是电源板带不了负载呢。很是纠结的一个问题

网友:
加高压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