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来的一台G470,好不容易修亮了又碰到新难题!只要重启就没了集显电压!

楼主(2014-08-30):
     200块收回来的G470,内存2G,硬盘500G,屏幕也是好的,就是CPU和板子坏了,折腾了好些天,终于把板子修亮了,维修过程是这样的,板子就是无CPU电压无集显,换了HM65之后,又换了95831后,还换了个CPU之后CPU电压出来了,但是无集显电压,后经查电路,发现是无内存复位,再深入查图发现是CPU的VDD1.5没有转换出来,是板上的U3这个N沟道控制级0V,查图发现是断线了,连接上之后,内存复位出来了,然后装好内存和CPU,触发一路跑上1.3电流,接上屏幕能显示了,当时那个激动啊!!不过恶心的问题又来了,只要一重启就不亮机了,一测发现是集显电压没了。。。。BIOS刷过!冷机一一段时间后又能亮了,集显的滤波电容470的也换过了!!!到底是哪个玩意不稳定引起的?请大伙支个招!!!!!!打算再换个95831,因为95831是借别人旧的过来用的! 这张图都是触发能亮机的,只要一重启电流就只跑到1.05了,集显电压就没了!又碰到一邪门问题!!!

补充内容 (2014-9-5 19:47):
已经搞定了,买了新的95831回来换上去直接屠杀了!!重启不会不出集显了~顺带还加焊了一下集显的电焊~

网友:
再换个U试试

网友A:
估计芯片的可能性很小,看看还是否又断线

网友B:
bIOS刷过了,那可能就是桥芯片导致的。。
你最好多换几个BIOS程序

网友C:
再查查电压呀。。。

网友D:
有些机子更换HM65后要刷BIOS的

网友:
换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芯片的可能性很小,看看还是否又断线

我也认为可能是由一个信号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查查电压呀。。。

集显的电压不好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过了,那可能就是桥芯片导致的。。
你最好多换几个BIOS程序

可能要多刷几次BIOS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机子更换HM65后要刷BIOS的

这个提议还不错~值得尝试

网友:
怎么老烧U呀

网友E:
这款机只要外,基本上cpu必定坏!!不出集显电压时,你去查下条件嘛!!

网友F:
这样都能修好。。。遇到这种问题只有自己慢慢研究了。

网友G:
这种问题还真是奇葩,没有遇到过

网友:
    按时序慢慢查了

网友H:
楼主可以尝试下 把集显的电压上下管拿掉 然后把南桥电压飞到集显的电感上 不会烧的。如果重启集显有的话 那就是不跑码引起的无集显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只要外,基本上cpu必定坏!!不出集显电压时,你去查下条件嘛!!

查了啊。。。这个款机子没电位图很难修啊,电阻都没位置号的,很多信号不知道从哪下手测,不出集显电压的时候,内存复位已经有了的,按理说不是CPU的问题就是BIOS的问题了,也有可能是有个电阻不稳定了引起的(这种情况最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都能修好。。。遇到这种问题只有自己慢慢研究了。

白高兴一场啊,还以为能卖个一千多呢!又丢回个大问题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尝试下 把集显的电压上下管拿掉 然后把南桥电压飞到集显的电感上 不会烧的。如果重启集显有的话 那 ...

这种方法还没试过,请问你是试过的吗?南桥这么多电压用哪一个呢?

网友:
按不跑码故障修

网友I:
早上还说没拍图,现在就整出图来了啊,呵呵,200元收的,就算修不好也是赚了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机子更换HM65后要刷BIOS的

不知道是不是I系列换桥都 要刷BIOS??

网友:
不亮的时候继续查

网友J:
内存复位都有的话 ,那就是 CPU,内存供电都出来了 是吧 那可能是 BIOS 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早上还说没拍图,现在就整出图来了啊,呵呵,200元收的,就算修不好也是赚了噢

肯定是赚了啊,外壳是好的8成新,内存2G好的,硬盘500G也是好的,屏幕也是好的!!!大赚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内存复位都有的话 ,那就是 CPU,内存供电都出来了 是吧 那可能是 BIOS 程序吧

所以还是感觉是三个方面问题,CPU和BIOS还有有一个信号不稳定(但是这个信号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早上还说没拍图,现在就整出图来了啊,呵呵,200元收的,就算修不好也是赚了噢

在修的时候随便拍两张发出来求助啦!!!!

网友K:
不知道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还没有修好呢,,还是只要一重启就不亮机了,集显电压就出不来了!重新插上电源又能亮了,但是并不是持续能亮机的,有时候要等冷机一段时间才亮,有时候又能亮。。麻痹的额好像要看它心情好才亮机的

网友:
是个头疼的事儿

网友L:
这种就不好修了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就不好修了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坏了

95831坏了,上下管击穿了,CPU坏了,南桥挂了

网友M:
南桥你有把握吗?感觉这个大些似的。

网友:
路过看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南桥你有把握吗?感觉这个大些似的。

我也认为是南桥的,,因为南桥HM65换上去旧的!!不是全新的

网友:
我是混分来的

网友:
看图片楼主是做过南桥了,不知道是修的还是换的/,还有要考虑BIOS和EC

网友:
奇怪的问题,求大神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已经解决,买新的95831换上去就屠杀了!顺带加焊了一下集显的电感~重启也会出集显电压亮机了~

网友N:
此机已修复~买新的95831回来换上去然后顺便加焊了一下集显的电感,重启就不会没有集显电压了,重启都能亮了,看来二手的95831一点都不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芯片的可能性很小,看看还是否又断线

此机已修复~买新的95831回来换上去然后顺便加焊了一下集显的电感,重启就不会没有集显电压了,重启都能亮了,看来二手的95831一点都不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尝试下 把集显的电压上下管拿掉 然后把南桥电压飞到集显的电感上 不会烧的。如果重启集显有的话 那 ...

此机已修复~买新的95831回来换上去然后顺便加焊了一下集显的电感,重启就不会没有集显电压了,重启都能亮了,看来二手的95831一点都不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还真是奇葩,没有遇到过

此机已修复~买新的95831回来换上去然后顺便加焊了一下集显的电感,重启就不会没有集显电压了,重启都能亮了,看来二手的95831一点都不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只要外,基本上cpu必定坏!!不出集显电压时,你去查下条件嘛!!

此机已修复~买新的95831回来换上去然后顺便加焊了一下集显的电感,重启就不会没有集显电压了,重启都能亮了,看来二手的95831一点都不靠谱啊!记得来捧场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机子更换HM65后要刷BIOS的

此机已修复~买新的95831回来换上去然后顺便加焊了一下集显的电感,重启就不会没有集显电压了,重启都能亮了,看来二手的95831一点都不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都能修好。。。遇到这种问题只有自己慢慢研究了。

此机已修复~买新的95831回来换上去然后顺便加焊了一下集显的电感,重启就不会没有集显电压了,重启都能亮了,看来二手的95831一点都不靠谱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此机已修复~买新的95831回来换上去然后顺便加焊了一下集显的电感,重启就不会没有集显电压了,重启都能亮 ...

有时候买到新的芯片都不靠谱,二手的就更不好说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时候买到新的芯片都不靠谱,二手的就更不好说了解

是的,有次我同事换了一个新的51125不行,后来丢给我修,我一查条件全部满足,就又换了一个新的好了!!

网友:
G470真心伤不起,还好我没遇到

网友J:
那就是说 是 CPU供电芯片坏了嘛!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了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就是说 是 CPU供电芯片坏了嘛!

这个机子开始的问题呢是CPU供电不出的啦,,然后就是换桥了出来了!然后就是没内存复位啦,有地方断线了,修好了,然后就是遇到一重启就么集显啦!!

网友P:
以前遇到过一个HP  V2000,故障和楼主的差不多,重启就不亮,最后居然是做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以前遇到过一个HP  V2000,故障和楼主的差不多,重启就不亮,最后居然是做南桥好的

看来每台机子故障一样但是故障位置不相同
~

网友:
那机子U和BIOS都爱出问题,

网友:
确实学到不少 我现在手里就一个这样的问题 比较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