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不充电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4-08-30):
换过电池 和 从电池芯片 ec  就不知道思路了 求请教 直接上图纸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测下总线是否正常啊

网友:
换适配器试下吧

网友B:
适配器不是原装会不充电哟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当然我想还应当有什么地方不对。

网友:
谢谢分享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当然我想还应当有什么地方不对。

都看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总线是否正常啊

总线都是正常的   可以开机就是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不是原装会不充电哟

用原装的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总线是否正常啊

不知道刷一下BIOS 有用不 在坛子里找了一下没有找到

网友D:
EC 能检测到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 能检测到电池吗?

ec 可以检测到电池  ec是换了新的  还是一样的

网友E:
能识别到,电池不,在电池模式下能开机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识别到,电池不,在电池模式下能开机不

识别得到   用电池可以开机  插电源也可以开机  电源和电池一起也可以开机  检测得到电池容量 就是不充电  帮我看看吧 没得思路了

网友G:
是不是没有收到电池电量低信号,所以不给于充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没有收到电池电量低信号,所以不给于充电

那请你帮我看看了 是那个信号

网友:
楼主条件都没查就直接换芯片和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请你帮我看看了 是那个信号

PBAT_PRES# 查看去向  看芯片是否收到 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自己理解吧,我也不太懂)  仅供参考

网友:
不充电看下电池的CLK和DATA,然后就是一组充电MOS 和充电芯片最后在考虑EC

网友H:
PBAT_PRES#是电池插入检测,低有效,适配器能开机说明适配器检测也没有问题,充电的条件是EC能检测到适配器也能识别到电池和电量,电池状态识别是CLK和DATA系统总线来识别的,不充电,看下电量有没有识别正常,不正常查CLK和DATA系统总线,一般上拉电阻坏的常见,正常的话查MAX8731A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看你的情况给你的建议查下,INP查下去EC了吧,查下是不是高应该也是高电平,14脚接地是否正常,3456脚电阻电容排查下,15,16脚电阻查查,BST脚都检查下。说的不多的地方多见谅。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PBAT_PRES#是电池插入检测,低有效,适配器能开机说明适配器检测也没有问题,充电的条件是EC能检测到适配器 ...

INP查下去EC了吧,查下是不是高应该也是高电平   这里只有1.5v   我把ec上的78脚挑起来  测只有1.5 v  不挑骑来测为0v

网友:
换原装电源,接下来在查主板问题

网友:
电池是好的吧,有没换过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识别得到   用电池可以开机  插电源也可以开机  电源和电池一起也可以开机  检测得到电池容量 就是不充电 ...

EC要识别到电池信息,EC要识别到适配器,EC才发出充电指令,

网友:
打下电池接口的数据线和时钟线阻值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