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OC电源板12V正常,5V供电不稳

楼主(2014-08-30):
冠捷显示器电源板,12V供电正常,5V供电不稳,从4点几伏降到零点几伏,PC123 TL431都换了,电源IC是LD7576的那个IC坏了,我换了LD7575PS有输出就是5V供电不稳,求在线高手指条明路,
显示器

网友:
7576改成7575要改电路。 不改不能代。

网友:
上淘宝网上买个7576换上就好了

网友:
LD7576GS吧,用7575PS代换要改电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5V的电容有问题的

网友:
对地打值,在断开负载试试

网友:
改7575要把1脚电容改成10K电阻

网友:
改7575要把1脚电容改成10K电阻,还有就是换一换开关管旁边的50V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