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60 进系统时总是卡滚动条,以前进了系统,也不能待机

楼主(2014-08-30):
一台联想 Y460现象奇怪 :1 进系统时总是卡滚动条,等了N久也进不去。
2.以前进了系统,待机后唤不醒。
3.点关机时必死机
4.拔掉硬盘,用U盘进PE也是一样进不去。
5.拔了电池后,用电源,有时可以很快进系统。
6.装系统,总看见硬盘灯也闪,系统总不开始装。
7.用安全模式可以进WIN7系统,在系统日志里有ACPI报错,说无法读取EC资料。
换了个电源管理芯片后,正常了,没几天又这样了。
求思路。

网友:
拆外设    有光驱   键盘    电池    硬盘     声卡   网卡    等等

网友:
客户说拆了电池用电源就可以

网友:
先排除外设,在检修主板,,,5V轻微短路也会造成卡滚动条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装系统搞定

网友:
连系统都装不上啊,拔了硬盘进PE都困难@

网友:
大难题啊,不好解决,等高手

网友:
这种故障先最小化测试,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 机器有通病  你可以查查 迅维论坛

网友:
刚才看了一哥们修的说是的和EC也有关系,你把EC重点查查,实在不行换个试试

网友:
拆电池试试吧

网友:
EC bios到桥 好好检查下 能开机说明问题出在后面程序控制

网友:
EC已经换了,还是一个样,进系统,无论WIN7还是拔了硬盘进PE,都超级慢,,,准备刷EC BIOS

网友:
EC BIOS也刷了,还是一个样,真要疯了,还有哪位大侠可以提供下思路

网友(2014-11-14):
你换EC好了一下又不行了不就说明EC工作条件有问题么,查EC周边有没有短路吧,肯定缺少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