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p1337电源芯片

楼主(2014-08-30):
203D6代换P1337可以代换吗 需要改电路吗

网友:
P1337是7脚  203D6是8脚的

网友:
看原理图对比一下!

网友A:
P1337可以用LD7575PS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1337可以用LD7575PS代换

用LD7575PS要改电路吧

网友:
不能代换的,这芯片也好找不超过5元一片

网友:
应该不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