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C-471G修好短路 图纸附上 BIOS和EC BIOS 版号DAZQSAMB6F1

楼主(2014-08-30):
短路修好的,备份出来的BIOS 和EC BIOS程序 绝对好用 另外附上图纸

网友(2014-11-22):
下来之后编程写入时提示错误,装上不触发,下的是U8 4M的资料换原来的就可以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正好需要,机器进水了 下来用用

网友:
宏碁一般官网都有啊

网友(2014-12-25):
刚好 刚好 能用到啊

网友:
如果有点位图那就更好 了!

网友:
正好需要,下来试试

网友(2015-02-01):
这个点位 你有吗 我这个机器 被人家拆件了   不知道哪个地方缺件 哪个地方多件.....

网友:
支持搂主这样的行为。这样才能帮助大家。

网友:
我的是客户机子自己拆机换屏,结果不能开机了,订了一个ec换了以后可以开机了,4秒掉电,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刷个bios先

网友(2015-03-05):
我的进水了,待机正常,把EC腐蚀的引脚清理好了还是不上电,电流0.01

网友:
怎么有的跟我的主板对不上啊啊

网友:
正好要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需要,机器进水了 下来用用

进水种地那修内存供电芯片第12脚与15脚,还有BIOS 低六角电阻

网友:
这机大多是进水坏,不然就是CPU供电上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