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用电池 不能进系统 卡WIN7 启动画面 用电源就可以

楼主(2014-08-30):
Y460 用电池 不能进系统 卡WIN7 启动画面 用电源就可以

网友:
电池坏了
换块电池或不插点池

网友:
电池坏了。换个

网友:
等我把电池充满了再来请教了

网友:
电池功率不够了

网友:
花了两个半小时,把电池充满了,就可以了,看看电池用到还剩多少电又会不行。

网友:
估计是电池电量不足 导致某些供电在电池电压降低时 不稳定啦

网友:
换了新电池也还是不行,电池如果还有个50%电量,都不行了。这下真摊上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