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E 掉电

楼主(2014-08-30):
有哪个兄弟在修 这个机器的  帮我测下Q9100  1.8VS的  对地阻值!我这个是2修机器   拆掉Q9100  用示波器可以抓到CPURST 跳变!不拆  抓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掉电速度太快的原因!拆掉电流还能上到1.05最有  几秒掉电 。不拆 瞬间只能到0.5左右 !这个机器不出HCPURST是不是会引起掉电?我割断过 欠压保护几根线  还是一样!也没亮量到有什么短路  SIS 北桥 和显卡 是刚换上去的  而且 显卡的2个供电很正常!

网友:
没人修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我也 遇到过了  今天刚接到的   按开关 2秒掉电  屏不亮 电流到 0.9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 遇到过了  今天刚接到的   按开关 2秒掉电  屏不亮 电流到 0.91

兄弟 你打下 显存上面的电感对地多少?Q9100 2边对地

网友A:
我的 修好了 是显卡的 供电问题

网友:
缺失供电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修好了 是显卡的 供电问题

你有没有测试对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