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分钟教你把电脑宽带共享到手机上

楼主(2014-08-30):
    第一步【开始】——【运行CMD】——【输入 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mode=allow ssid=sspu key=sspu123456《这个第一个命令,先不要关》
你只要知道ssid是名称,key是密码就行了!

    第二步【打开网络与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右击本地连接属性】——【选择 属性→“共享”勾上“允许】——最后一步【输入netsh wlan start hostednetwork 】
      好了,现在在万能钥匙上找到sspu【这是名称】,【打上密码key】
        sspu123456【这个名称密码可以自己乱改,呵呵】

网友A:
如果是校园网呢?电信不允许分享笔记本的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校园网呢?电信不允许分享笔记本的网络

就是,我很想知道校园网的无线猫怎么破解外接路由器

网友:
笔记本不用这么麻烦,装个WIFI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2014-11-03):
我想知道设置后怎么关掉,我现在无线链接上受限制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手机要用USB电脑连接吗?

网友:
猎豹wifi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不如装个无线网卡,再通过无线网卡软件转换成无线发射器,比较实用,

网友:
好的,我就要这个

网友(2015-03-19):
软件方法比较难,如果再投资一些硬件的话,那就成了无线发射器了

网友:
用手机把无数据共享了=手机成了无线发射器,笔记本接收信号

网友:
绑定与便携式热点,手机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