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4-08-30):
接电流表自动通电电流到0.25,测S3、S0的电压都正常输出,只有CPU供电不出,cpu电压管理芯片为NCP6131,

测量9脚3.3v,10脚5V,3脚1.05V正常,4、5脚有1.05V但是无波形是不正常的,测量cpu发出svid的条件,DRAMPWRGD1.5,PCH时钟正常且读到BIOS,发出的PROCPWRGD1.05到CPU也正常,cpu就是不发出svid,换了一个cpu也是不行,应该再查查哪里呢??

网友:
这个机器铁壳管容易坏,驱动芯片也容易坏,CPU电源芯片倒不爱坏.

网友A:
楼主应该还是铁皮罐,和小驱动芯片的问题吧,小芯片爱坏,而且不容易汗好、、哦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还在放着呢, 主IC,驱动IC,黄八壳都换完了还是不出CPU供电,正郁闷着呢,电流只到0.35,就是CPU供电没出,其他都正常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小芯片坏还有铁壳子管子坏,还有在换的时候一定焊接好,焊不好也是没有供电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还是铁皮罐,和小驱动芯片的问题吧,小芯片爱坏,而且不容易汗好、、哦

这个小驱动芯片,有点不懂。是不是8脚四方的小芯片?希望回答,感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V470的联想的类似情况,待机0.4A但是还能触发。最后发现是上管铁壳和同一路的驱动芯片问题,还有CPU也挂了。换掉三个就好了。遇到这样的情况先吹下最上面的上管铁壳,地面应该是烧黑的。

网友:
内存 供电什么都正常的话 可以刷下BIOS

网友:
SVID打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驱动芯片,有点不懂。是不是8脚四方的小芯片?希望回答,感谢!

对,是的,小驱动芯片型号为NCP5911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折腾3天了,没头绪,SVID有电压没波形,CPU供电部出!BIOS刷过,NCP6121,乌龟壳换过

网友:
能上电吗 能上电 就点一会 看看哪里会发烫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方案!

网友:
小芯片坏还有铁壳子管子坏,还有在换的时候一定焊接好

网友(2014-10-09):
楼主解决了吗 今天刚遇到一台一样现象的机器  cpu电压管理芯片为NCP6131烫手,拆掉还是烫  再摸,51123烫手 刚订了51123,还没到

网友:
铁壳经常坏,小心烫手

网友:
铁皮mos管跟小四方8脚芯片一起坏或者一起换是不是通病?好几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