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维修笔记本关于电容不是很懂 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楼主(2014-08-30):
不太懂 这个电容参数 能不能给我详细解答一下
笔记本

网友:
电容一般标几个指标 耐压 容量 温度 这些东西百度一下就可以找到答案的。

网友:
太纠结这些的话,你学起来会很累,很慢!

网友(2014-12-22):
百度下,应该有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