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有GA - M52LT-D3P主板电路图

楼主(2014-08-30):
有开机部分的也可以
主板
求助

网友(2015-01-06):
我的主板也是不开机,不过也没图纸,可以找io的pdf产考,但是技嘉脚位你要记得减30

网友:
我的不上电,短接可跑码正常 后查是 -ATX_PSON 断线 在接近双BIOS的背面

网友(2015-08-31):
一直找不到,连淘宝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