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w1942st插屏显就不通电,不插屏线灯光亮切通电

楼主(2014-08-30):
客户一LGw1942st显示器刚来过来的症状是屏幕不亮,控制菜单按键的指示灯一闪一灭。

拆机后初步检测了一下,用直流电源通过高压条检查电流:其中有1跟灯光电流和其它3根灯管点亮差很远。
灯管更换后,通电!发现灯光一闪,一灭...没了。
原来高压也出了问题
最后改了高压条,如下图:

接上灯管,接上驱动板和控制菜单,没接屏显,通电、OK!!灯光亮了,坚持了10秒钟,OK灯管高压问题解决!
”接屏线就可以装起来了“心里想的挺美的。
谁知道接了屏显后灯管不亮了,就连控制菜单上的指示灯也不亮了。
赶紧拿起万用表打电压,高压20v正常,驱动板5v正常,5v转3.3v正常。
断电,撕开逻辑板保护膜,打了一下保险,正常。
然后去柜子里翻出来一套AOC19寸的电源板+驱动板+控制菜单。
接上所有东西,通电,接VGA,所有正常!

网友:
反复测试了几遍,只要把屏线插上显示器整个就不通电。不插屏显灯管亮,控制菜单正常。
不是屏的问题,已用AOC电源驱动板点过。

网友:
审核了2-3天才通过,新人果然没人权。

网友:
电源板问题。负载不起。自己检查电源板吧。假如技术没这么深入。没图纸。跑不了线路。就直接换电源板吧。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不插屏线有高压能点亮灯管。控制菜单有反应。  插屏线显示器整个就不通电。用AOC19寸的一套试是OK.     以上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供参考):
1:屏没问题
2:高压板部分没问题
3:电源板也基本没问题。
4:驱动板的部分电路应没问题的(原因 a:有开启信号能点亮灯管  b:控制菜单上的指示灯亮)

   说来说去也就剩驱动板和屏线的问题了!       另也可以做个分析:即使电源不正常一般也不可能在接屏线时指示灯会灭。反应不会这么大的。更何况屏已验证是好的(没短路的)
    再根据图片可以看出插屏线(扁排线的形式)插反了可能是比较大的。插反了会导致屏线上的供电和信号会和那个屏接口的金属铁片完全断路。楼主看一下是吗。     如不是那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这时给个建议。不要反复这样试了。屏可能会很不情愿的坏了!讲这些希望给这问题解决以帮助。

    当然你如果把电源次级的滤波电解电容(不管鼓不鼓包)都先换掉。我也是不反对的。这一点是根据你拿来时故障现象考虑的。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电源板  问题

网友:
换才是王道

网友:
电源板问题。5V负载不起,把屏线插上显示器通电.测量5V看是否电压一高一低

网友:
电源板负载不起

网友:
是电源板的问题,带不起负载
1.输出问题——先把输出滤波电容全换了;
2.储能问题——就是300V大电容,更换,同时换分压电阻
3.整流问题——整流管,取下来检测,坏了就换

网友(2014-09-29):
把电容换了,再修被的,灯最后再修啊,不到最后我是不想弄灯光的

网友:
查查电源板上电容,是不是带不起来

网友:
针对你说的问题要这样处理,第一看屏线插反没有,第二步更换5v滤波电容,或者把输出级滤波全换掉,排除电源负载能力弱的可能,第三就是驱动板的问题,这种情况维修中遇到一些,但比较少见,所以把它放在最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