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LED显示器改装外置供电

楼主(2014-08-30):
今天客户送来一LED显示器 经测试电源板管理坏,可是LED的电源高压驱动一体版管理和普通的不一样 是六脚的,找了好久没找到一样的,想加个电源板可是没地方放,太大了  没办法了  想给客户说在淘宝发原装的板子呢,可突然脑筋一转,加个12V转5V小版  改个外置供电 ,想了想觉得可行  于是征得客户同意,开工!!

原电源版  高压条部分是好的

加个12V转5V

找到驱动版供电   高压条供电  地线  焊接

把外置电源接头放进原来的插头里面,把原插头挖个洞  这个真不容易

看着还不错 点机测试

呵呵  亮了 OK 装机收钱

网友:
楼主好   但说的不是太清楚 ,让我们没有完全的一睹风采

网友A:
话说,有小型电源板的

网友:
没人给加点分啊  第一次发帖子  也不给鼓励一下

网友B:
这样的图文并茂的案例本应该加分支持
但是LZ表达的不是给力,看了一下帖子是电源板引起的故障
既然是电源板引起的,为何在第一张图下面,有提到“原电源版  高压条部分是好的

本人理解有限  看的有点云里雾里

网友C:
那小板是有保函除高压灯管部分其他全部的么?

网友D:
现在的人,连个电源都不会修。 只会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人,连个电源都不会修。 只会换。

给你个管理坏掉的板子  你手上没有管理  难道你有直接接 不用管理就能修好  求大神指教   当然要说7575ps 我大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小板是有保函除高压灯管部分其他全部的么?

高压条只需要12V供电   驱动板需要5V供电   12V供电改成外置的  在哪这个小板转5V给驱动板   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有小型电源板的

LED的  你可知道里面空间有多少   而且是电源驱动高压一体版  在一个就是小板的成本高了   不好给客户报价   我们做的是同行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图文并茂的案例本应该加分支持
但是LZ表达的不是给力,看了一下帖子是电源板引起的故障
既然是电源 ...

就只是电源板的管理坏了  这种管理比较特殊 6个引脚的  配不到料  其他地方都是好的  高压部分是高压部分 电源部分是电源部分  不牵扯的  我所说的高压是指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管理坏掉的板子  你手上没有管理  难道你有直接接 不用管理就能修好  求大神指教   当然要说7575ps ...

基地有电源模块啊。 直接上。

网友:
基地有电源模块

网友:
不管怎么样,只要能修好收到钱,就是成功了。

网友:
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

网友:
楼主是将原电源板报废,外接个12V适配器,再在内部加个12V转5V的板子,这样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