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路由器有线桥接这样连接可不可以

楼主(2014-08-30):
家里面积比较大而且每个卧室都有外接网线接口我要弄3个路由器进行有线桥接  每个路由器都接WAN口不像其他路由器有线桥接一样的接主路由器的LAN口一个接一个连接  这样可不可以弄啊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很久不搞网络了,感觉不行!这样搞同时上网的话应该会冲突!你只能是一个出口,然后做级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久不搞网络了,感觉不行!这样搞同时上网的话应该会冲突!你只能是一个出口,然后做级联!

你有尝试过吗  如果单单接LAN口实在是太麻烦了  很讨厌线要接的很远

网友A:
还有不知道你三个卧室是怎么布线的,外接网线是怎么理解?是小区网络,直接连机房??还是只留线头,没接入外网?其实一个路由就好,为啥要搞三个,难道你要申请3个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尝试过吗  如果单单接LAN口实在是太麻烦了  很讨厌线要接的很远

那你到外网的线只有一根吧?一根线怎么让全部路由器接WAN口,除非你再加个交换机!!
还有不太清楚你们那边的网络是怎么弄的,是小区宽带,还是电信AD,电信AD的话应该有一个猫吧!

网友:
可以。第一个路由LAN地址是192.168.1.1的话,第二个lan必须为192.168.X.1 。X≠1 . 也就是有联系的两个路由LAN地址不能一样。第一个正常设置,第二个改掉LAN地址后选择自动获取地址,然后插在第一个的LAN口上,第三个重复1.2个路由设置。

网友:
好久都没搞过路由器了。都好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不知道你三个卧室是怎么布线的,外接网线是怎么理解?是小区网络,直接连机房??还是只留线头,没接入 ...

3个接口是一个网我家面积比较大上下两层我得路由器桥接起来  无线网就能覆盖成一张大网就在家里的那个位置都可以连了  而且我的路由器3个都不是一个品牌的没办法进行无线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接口是一个网我家面积比较大上下两层我得路由器桥接起来  无线网就能覆盖成一张大网就在家里的那个位 ...

那你就只能连一个WAN口了!!

网友:
用小交换机转接 路由器哦。这样比较好,因为的空间比较大   范围广  普通路由器不稳定